cup还是电缆的问题?

楼主(2015-03-27):
今天换了一个200的CPU226cn的模块,之前烧坏了,烧坏的原因说是编程电缆不是原版的,导致编程电缆和plc都烧了。现在换了一个新的,通电的时候正常,等我插上和模块一起发来的原版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时,输出的中继连续吸合三四秒后,除了run灯是亮的,其他的灯都不亮了。我又换了一台plc试验了一下,编程电缆ppi的灯也不亮。难到编程电缆烧了?有遇到过这样情况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西门子目前品质已经很差!

至于200系列等小型PLC,完全就是垃圾!

你自己选择吧

网友B:
200的原装电缆是带隔离的,不太会烧

网友C:
run灯亮,继电器动作几下,因该是PLC里面有程序运行了,电缆线PPI灯会亮的,)只要是编程电缆与PLC的通信口连接上),正常通信时,TX  RX发送和接受的等会交替闪烁,PPI的灯不亮,那就是电缆有问题了

网友D:
问下PLC里面是不是有程序?建议找个无程序的新PLC试试。最好不要带电拔插编程电缆。

网友E:
扯,俺用过各种山寨的下载线包括U转485,也从来都是热拔插,也从来没损坏过西门子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