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电流原因总结

楼主(2015-03-27):
运行中过电流保护的对象主要指带有突变性质的、电流的峰值超过了变频器的容许值的情形.由于逆变器件的过载能力较差,所以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现在以变频器在运行中过电流来分析故障原因:
1、升速时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升速时间又设定得太短时,意味着在升速过程中,变频器的工作效率上升太快,电动机的同步转速迅速上升,而电动机转子的转速因负载惯性较大而跟不上去,结果是升速电流太大。

2、降速中的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降速时间设定得太短时,也会引起过电流。因为,降速时间太短,同步转速迅速下降,而电动机转子因负载的惯性大,仍维持较高的转速,这时同样可以是转子绕组切割磁力线的速度太大而产生过电流。

3、过电流的原因
      工作中过电流 即拖动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过电流.其原因大致来自以下几方面:
①电动机遇到冲击负载,或传动机构出现“卡住”现象,引起电动机电流的突然增加.
②变频器的输出侧短路,如输出端到电动机之间的连接线发生相互短路,或电动机内部发生短路等.
③变频器自身工作的不正常,如逆变桥中同一桥臂的两个逆变器件在不断交替的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例如由于环境温度过高,或逆变器件本身老化等原因,使逆变器 件的参数发生变化,导致在交替过程中,一个器件已经导通、而另一个器件却还未来得及关断,引起同一个桥臂的上、下两个器件的“直通”,使直流电压的正、负极间处于短路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不错学习,最近出现过加速过电压,没搞明白怎么回事,重新参数设了一遍,延长加速时间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