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电磁流量计接地与传感器的绝缘安装

楼主(2015-03-28):
   电磁流量传感器应接地良好,流量计的测量准确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传感器的接地效果。
1.电磁流量传感器的接地
传感器输出信号的接地点应与被测介质电气连接,这是电磁流量计工作的必要条件。当流体切割磁力线产生流量信号时,是以流体本身作为零电位的,一个电极上的产生正电势,另一个电极上产生负电势,不断交替变化。因此,转换器输入端中点(信号电缆屏蔽层)必须与流体共处于零电位且导通,这样才能构成对称的输入回路。转换器的输入端中点是通过传感器输出信号的接地点与被测流体电气连通的。如不满足这个条件,流量计就不能正常工作,这是传感器的信号回路决定的。
对于电磁流量计的接地问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重视,但又不能盲目地过分强调。对于以大地电位为参考电位,与大地的连接问题,由于一般金属管道都与大地连通,流动介质通过金属管道与大地电气连接,所以这一点一般均能满足。因此,电磁流量计并不要求非单独设置接地装置不可,尤其是小口径电磁流量传感器,但单独设置接地装置有利于仪表的可靠运行。
    由于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很小,通常只有几毫伏。为了提高仪表抗干扰能力,输入回路中的零电位必须接地,以大地电位为零电位,这是传感器接地的充分条件。
2.传感器在不同安装状况下地接地
(1)传感器安装在塑料管道或内壁有绝缘涂层、衬里、漆层的金属管道上的接地
当传感器安装在绝缘管道上时,两端必须安装金属短管或接地环,然后用导线连接,与流体“导通”。假如被测流体的腐蚀性很强,安装金属短管和接地环在材料上有困难时,可以在传感器两端的绝缘管道上打孔安装接地电极。接地电极采用耐蚀合金材料制成,用导线与传感器的接地螺钉连接。
(2)传感器安装在金属管道上地接地
将传感器的接地导线按制造厂的要求连接到两侧管道法兰上,就可形成可靠的接地回路。仪表的接地点应是一个独立的接地点,不允许与其他电气设备的接地线连接在一起。接地电阻应小于10 Ω,有些型号仪表规定应小于100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