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VE变频器减速后电流不正常

楼主(2015-03-29):
台达变频器驱动主轴电机,不带负载运行,空载电流为0.7A。

电机空载运行及加速后,查看变频器输出电流为0.7A正常。

但电机从高速向低速减速后(例如从200Hz到100Hz),查看输出电流为1.4A左右(远大于空载电流),电机噪音很大。

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什么电机可以达到2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可以达到200HZ?             ...

 高速电主轴电机

网友B:
换减速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减速模式试试

什么是减速模式?

网友B:
电机停车方式  02-02   :自由停车和减速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停车方式  02-02   :自由停车和减速停车

我试过了,还是有问题。

麻烦您再帮忙指导下有哪些参数设置不对?或是其它原因?

网友C:
减速时间多少?加速时间多少?加速过程中电流多少?

网友D:
1、加大减速时间,

2、电机是变频电机么

3、跟电机的特性质量有关系

网友B:
这个我没有实际遇到过,只能说如果是我,我会试着调试那些参数。

你现在的停机模式是什么?你采用减速停车,将减速时间加长,是什么状况?

网友E:
看了您公司的产品,除了这些以外,我还看了:
E+H:http://www.endress-h.com
恩德斯豪斯:http://www.endress-h.com
E+H办事处:http://www.endress-h.com
E+H电磁流量计:http://www.endress-h.com/dcllj/
E+H超声波流量计:http://www.endress-h.com/csbllj/
E+H差压流量计:http://www.endress-h.com/cyllj/
E+H流量开关:http://www.endress-h.com/llkg/
E+H变送器:http://www.endress-h.com/bsq/
E+H温度开关:http://www.endress-h.com/wdkg/

楼主:
1、停机模式是减速停车,加减速时间目前是5s,试过更长时间,例如15s,问题依旧;

2、加速电流约在1.5A左右,变频器额定电流为6A;

3、电机是高速电主轴电机,最高转速240000;是不是跟电机特性有关?

4、我试着把载波频率从10kHz(默认)降到6kHz,问题就好多了,减速后电流查看变频器电流稳定在0.7A,但电机噪音很大,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麻烦大家帮忙再想想还有哪些参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