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元件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5-03-29):
上图中NSC01起滤波作用吗?FC01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也许改善功率因数的玩意,我瞎说的。

不太清楚,楼主再查查资料。

网友B:
不是滤波,应该是吸收电涌的

防止雷击

网友C:
FC01应该是无功补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C01应该是无功补偿。

同意

网友E:
应该是2楼、3楼说的。

网友F:
浪涌抑制器,就是说的防雷模块。

网友G:
NSC01为无线电噪音滤波器

楼主:
学习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H(2015-08-18):
电容补偿靠谱点,浪涌保护器的符号不是这样的。

楼主:
FC01是电容无功功率补偿,NSC01是浪涌抑制器,也就是防雷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