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子程序调用

楼主(2015-03-29):
谁有三菱Q子程序调用返回主程序的程序实例,可以发上来看看么,谢谢

网友A:
直接CALL  P**;这个是调用

RET,这个是子程序返回

给你写一个简单样例吧

网友A:
子程序都是P**指针,子程序完成就是“RET”,主程序与子程序以“FEND”做标识,

网友A:
三菱的主程序都是平等的,也不需要调用!

只要在参数注册即可:没有注册该程序不会执行滴,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