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连接三菱PLC

楼主(2015-03-29):
触摸屏设置切换开关在线模拟没有切换,而是动了一下又回去了。。。在离线模拟却是可以的。。。求帮助,谢谢了

网友A:
直接使用实物相连接,设置好端口,编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实物相连接,设置好端口,编好程序。

有的。。与实物相连也一样的情况,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用复合型就可以运行

网友B:
用实物相连接,连接才可以看出效果来的!!!!你那只是过模拟过程来的

网友C:
相应寄存器地址被程序复位掉了

网友D:
切换开关的类型要选择切换开关,不要选择复归型。你应该是选择了复归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应寄存器地址被程序复位掉了

你好,怎么说呢?我还不是很明白,能不能帮我讲清楚一点,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换开关的类型要选择切换开关,不要选择复归型。你应该是...

5555555555555555555555。。。有选择切换开关了。。。应该是4楼的兄弟说的被相应的寄存器或是什么复位了。。。是不是一般是用M继电器来代替端口呢?

网友C:
触摸屏上切换开关切换状态了,可能被程序中RST或其他复位指令复位了,触摸屏中按钮、切换开关之类的都是用中间寄存器,不能用PLC的输入点哦。

网友E:
小店里有触摸屏,PLC,伺服电机,变频器,有需要的话可以进店,高科自动化http://shop117293292.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user_number_id=2462141798代理价非常优惠噢!在店里恭迎您的到来噢!

网友F(2017-05-03):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