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通过互联网与上位机通讯

楼主(2015-03-29):
可以使用西门子WINCC软件,或者使用第三方软件诸如GE的iFIX等通过SIMATIC NET PC SOFTWARE建立OPC服务器与PLC连接C通讯。
OPC服务器与PLC S7连接通讯的组态
1)配置PC站的硬件机架
SIMATIC NET软件安装后,点击桌面上的Station Configurator快捷键或任务栏的图标。
选择1#插槽,点击Add按钮,在添加组件窗口中选择OPC Server并点击OK。
选择3#插槽,点击Add按钮,在添加组件窗口中选择IE General,点击Properties查看网络参数(Station Configuration Editor中双击IE General设置网络参数)。
点击Station Name按钮,指定PC站名称,点击OK完成站的硬件组态。

2)配置控制台(Configuration Console)的使用与设置
打开配置控制台Start—SITMATIC—SIMATIC NET—Configuration Console
Configuration Console是组态设置和诊断的核心工具,用于PC硬件组态和PC应用程序的组态和诊断。正确完成PC站的硬件组态后,可以看到IE General的模式从PG mode切换到Configured mode,插槽号(Index)自动指向3。
在Access Points设定窗口中,将S7ONLINE双击设置指向PC internal(local)。此设定为PC站组态的下载做准备。
3)在SIMATIC NET中组态PC Station 因字数限制省略
4)组态下载 因字数限制省略
5)数据通信的测试---OPC Scout工具进行OPC Server和PLC的数据通信测试。

网友A:
OPC功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