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编程设计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5-03-29):
1、根据系统规模,确定是用PLC单机还是用PLC形成网络。并根据系统需要计算出PLC输人、输出点数.所选择的I'LC的总点数一定要留有一定裕量,一般留出10%的裕量。
2、根据PLC输出端所带的负载性质(直流、交流),电流性质(大电流、小电流),以及PLC输出点动作的频率和负载的性质(电感性、电阻性)等,确定PLC输出端的类型(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晶闸管输出)。
3、根据系统的大小合理选择PLC存储容量与速度,一般存储容量越大、速度越快,价格就越高。
4、电源干扰主要是通过供电线路的阻抗藕合产生的,是干扰进入PLC的主要途径之一。如果有条件,可对PLC采用单独供电,以避免其他设备的起停对PLC产生干扰。在干扰较强或对可靠性要求很高的场合。可在PLC的交流电源输人端加接带屏蔽的隔离变压器和低通滤波器。动力部分、控制部分、PLC与I/O电源应分别配线,隔离变压器与PLC, I/O电源之问采用双绞线连接。系统的动力线应有足够的截面积,以降低线路压降。
5、PLC上的DC24V电源容量小,使用时要注意其容量,作好短路保护措施。当负载需要外部DC24 V电源时,应注意电源的“-”端不要与PLC的DC24V电源的“-”端及“‘COM”端相连,否则会影响PLC的运行。
6、根据不同的负载选择输出形式,继电器输出的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其缺点是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晶闸管输出的带负载能力为0. 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可适应高频动作,响应时间为1ms。晶体管输出适应于高频动作.响应时间短,一般为0.2ms左右,但只能带DC0.5A/点,每4点不得大于0.8A。
7、若PLC输出带感性负载,负载断电时会对PLC的输出造成浪涌电流的冲击。为此,对直流感性负载并接续流二极管,对交流感性负载并接浪涌吸收电路,可有效保护PLC。
8、对于PLC输出不能直接带动负载的情况,必须在外部采用驱动电路,还应采用保护电路和浪涌吸收电路,且每路有发光二极管(LED)指示。
9、PLC不能与高压电器安装在同一个开关柜内,与PLC装在同一个开关柜内的电感性元件,如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应并联RC消弧电路或续流二极管。PLC应远离强干扰源,如大功率晶闸管装置、高频焊机和大型动力设备等。
10、信号线与功率线应分开布线.不同类型线应分别装人不同管槽,信号应尽量靠近地线或接地的金属导体。当信号线长度超过300m时,应采用中间继电器转接信号或使用PLC远程I/O模块。
11、当模拟输人、输出信号距PLC较远时,宜采用4-20mA或0-10mA的电流传输方式。而不是电压传送方式。传送模拟信号的屏蔽层为一端接地。为了泄放高频干扰,数字信号线的屏蔽层应并联电位均衡线,并将屏蔽层两端接地。

网友A:
总结的非常不错,很有指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