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大小的圆、椭圆按指定圆为标准修整

楼主(2015-03-30):
原图

我们指定右上角的小圆为标准,选中

若整体选中,从右下角拖到左上角,或者是从左上角拖到右下角,选中的红色标记的是下面这种情况

并非我们所要的,那怎么选择才能选中右上角的小圆呢,我们先选择小圆外的任何一个圆,然后按住Crtl,一个个的选,最后在选择小圆。之后便是得到以小圆为标准,如下图

之后选择编辑中的等大小这个命令

效果为

最后按照自己想要的排列组合即可

网友A:
小店里有触摸屏,PLC,伺服电机,变频器,有需要的话可以进店,高科自动化http://shop117293292.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user_number_id=2462141798代理价非常优惠噢!在店里恭迎您的到来噢!

网友B(2019-02-11):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来来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C(2021-02-05):
最后选哪个,就以哪个为标准的,显示是红色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