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软件同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5-03-30):
我这儿现在有一个局域网。一套400和一套300的PLC联网。有三台电脑监控。这三台电脑的WINCC画面是一样的。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其中两台电脑显示的这两套PLC的数据都是正常的。但剩下的那一台电脑显示400PLC的数据正常,但是不显示300的PLC数据。在STEP7中两套PLC的程序都能够在线监控,IP地址也已检查,没有问题。网卡设置也已检查,没有问题。所做过的措施如下:1、更换新电脑,并重装了STEP7和WINCC6.0,故障依旧。将没问题的电脑上的画面拷贝到新电脑上,故障依旧。安装NET2006,故障依旧。现在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大侠救我啊!

网友A:
你好,其实你可以采用服务器版,PC服务器与PLC一对一链接 采集数据,另外两台PC作为客户机访问服务器数据,这样处理故障方便快捷

你说的情况,看看S7-300 CPU 的PC连接数设置,是否有限制

网友B:
S7-313C有一款CPU的S7连接只有2个,不知道你是不是用了这个CPU,wincc与CPU是通过S7通讯,所以连接通道不够。而程序监控是通过PG通讯,在总连接数没有达到8个的情况下程序监控对wincc与CPU通讯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