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robotstudio与PC的连接如何实现

楼主(2015-03-30):
请教一下大神,ABB robotstudio与PC的连接如何实现,及如何通过robotstudio实现PC与机器人之间的通信!

网友A:
一根网线即可,一头电脑一头控制柜

网友B:
控制柜上有网线接口,连接到电脑,打开软件就行啦

楼主:
我是想通过robotstudio软件来与控制器进行通信    比如我发送命令让机器人执行某一个动作,同时也能够让控制器反馈一些信息(比如机器人关节角信息等)

引用 网友B:
控制柜上有网线接口,连接到电脑,打开软件就行啦

网友C(2015-09-01):
谢谢楼主分享。来一点详细经验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通过robotstudio软件来与控制器进行通信...

我也想实现类似功能,不知楼主有什么进展

网友E(2017-04-12):
引用 网友B:
控制柜上有网线接口,连接到电脑,打开软件就行啦

请问您说的打开是打开什么软件

网友F(2018-12-21):
谢谢楼主分享一根网线即可,一头电脑一头控制柜。来一点详细谢谢楼主分享。来一点详细经验分享 经验分享

网友G(2019-03-24):
没办法一起分享,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因为没有积分

网友H:
@楼主你的问题本身是有歧义的。

如果你是想要机器人与PC进行通讯的话,建议你可以用Socket通讯就可以,但是机器人系统必须搭配PCinterface这个选项才可以通讯,具体指令如何使用你只需要看看指令大全就知道怎么用了;

如果你想要让Robotstudio在无线网或者局域网可以自由连接控制器进行编程操作或者发送相关操作命令的话,你可以直接将机器人的WAN口或者LAN连接到交换机或者路由器就可以实现,然后在配置下机器人的广域网IP即可。

网友I(2019-08-16):
虚拟机上是不是连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