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社MD-2504 两相步进驱动器机械安装和接线要求

楼主(2015-03-30):
机械安装及加强散热:

1)、安装设计时,需要考虑接线端子大小和散热所需的空间;

2)、驱动器的可靠工作温度通常在60摄氏度以内,电机工作温度为80摄氏度以内;

3)、安装驱动器时请采用竖着侧面安装,使散热齿形成较强的空气对流;必要时机内靠近驱动器处安装风扇,强制散热,保证驱动器在可靠工作温度范围内工作。

MD-2504驱动器采用差分式接口电路可适用差分信号,单端共阴及共阳等接口,内置高速电耦合器,允许接收长线驱动器,集电极开路和PNP输出电路的信号。在环境恶劣的场合,我们推荐用长线驱动器电路,抗干扰能力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脉冲,方向和使能端子都有恒流输入功能,可以直接连接输入信号,而不用外加串联电阻降压限流保护,VCC值为3.3-28V 。

接线要求:

1)、为了防止驱动器受干扰,建议控制信号采用屏蔽电缆线,并用屏蔽层与地线短接,除特殊要求外,控制信号电缆的屏蔽线单端接地:屏蔽线的上位机一端接地,屏蔽线的驱动器一端悬空。同一机器内只允许在同一点接地,如果不是真实地接地线,可能干扰严重,些时屏蔽层不接。

2)、脉冲和方向信号线与电机线不允许并排包扎在一起,最好分开至少10cm以上,否则电机噪声容易干扰方向信号引起电机定位不准,系统不稳定等故障。

3)、如果一个电源供多台驱动器,应在电源处采取并联连接,不允许先到一台再到另一台链关式连接。

4)、严禁带电拔插驱动器强电P2端子,带电的电机停止时仍有大电流流过线圈,拔插P2端子将导致巨大的瞬间感生电动势将烧坏驱动器。

5)、严禁将导线头加锡后接入接线端子,否则可能因接触电阻变大而过热损坏端子。

6)、接线线头不能裸露在端子外,以防意外短路而损坏驱动器。

MD-2504可以用来驱动4、6、8线的两相、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为1.8度和0.9度的均可适用。不能驱动三相和五相步进电机。

选择电机时主要由电机的扭矩和额定电流决定。扭矩大小主要由电机尺寸决定。尺寸大的电机扭矩较大;而电流大小主要与电感有关,小电感电机高速性能好,但电流较大。山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