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液位/差压变送器选型指南

楼主(2015-03-30):
为了保证所选产品符合客户现场工况的使用要求,在变送器选型的时应着重确认以下工况参数:

1、确认被测介质是什么介质,是否具有有腐蚀性。

根据被测介质的是什么介质,判断介质是否有腐蚀性来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和与介质接触的材料材质。依据介质是否具有腐蚀性或腐蚀性的强弱,压力变送器的敏感元件传感器和壳体将会采用不同的和介质兼容的材料,有时要做特殊的工艺处理,这些都与产品的价格和供货周期密切相关。需要提前进行考虑,并在订货时提出。★如:测量介质为煤油。煤油为强渗透性物质。在传感器的设计封装上必须有相应的措施。否则会影响传感器的使用寿命。

2、确认介质的的温度范围。

用户应用现场的介质温度应在压力变送器的补偿范围内,这样才可能保证产品应用过程中的稳定性和精度。对于使用温度超过补偿范围但在工作温度范围内的情况,传感器仍可以工作,但是其测量精度和使用寿命将受到极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可为客户提供散热装置或使用温度范围宽,准确度高的智能型产品。

3、确认被测压力的种类。

压力形式主要有表压力、负表压、差压、绝压模式。

如测量液位时,依据液位上方是自由大气压或密封气压选择表压或差压模式,如是密封带压容器内的液位测量就应该选择差压模式。

4、确认需要测量压力的范围和所需要的过载能力。

★一般测量的压力值应是所选压力变送器的标准量程的60%-100%,常选70%。例如客户实际的测量压力范围是0-0.7MPa,我们为客户选的最好的压力范围是0-1MPa.

  还应了解系统中最大可能出现的过载压力。包括脉动、振动、冲击等异常情况导致的压力峰值。一 般系统的最高峰值压力不应超过产品允许的最大过载。

5、确认输出信号形式

变送器有多种标准输出信号:4-20mADC、0-10VDC、0-5VDC、1-5VDC、0-20mADC、4-20mA/HART、RS485等,用户需要确认所选信号和现场应用要求是否对应。

6、确认测量的精度大小,即准确度。

★变送器的准确度为综合指标,包含三项,即线性、重复性、和迟滞。行业业内一般将变送器的准确度分为1.0级、0.5级、0.2(或0.25)级、0.1、0.075和0.05级等不同等级。准确度等级确定应根据测量系统分配给传感器的最大允许误差选取。实际应用中有时还应该考虑零位漂移,零位和灵敏度温度系统带入的附加误差。

7、确认过程链接形式。

在确认变送器过程连接方式时,应根据现场的对应的螺纹规格选取,一般常用的螺纹有以下几种标准:

公制螺纹:公制螺纹是60度的等边牙型螺纹,代号M,如M20*1.5外螺纹,M12*1.5外螺纹,M20*1.5内螺纹等。

G螺纹:G 螺纹是55度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代号G,如G1/2外螺纹,G3/4外螺纹,G1外螺纹等。

NPT螺纹:NPT螺纹是60度锥管螺纹,代号NPT,如1/4NPT外螺纹,1/2NPT外螺纹。

ZG螺纹:ZG螺纹是55度的圆锥管螺纹。代号有:ZG、R、PT,如R1/2外螺纹。

本公司提供的压力变送器产品,均具有标准的接口形式,若用户需要特殊的接口形式,我司可以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定制,以保证和现场接口顺利联接。

8、判断安装现场是否有干扰或振动。

我司所有产品都具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抗干扰和振动处理,一般情况下无需做处理,但为确保产品符合客户使用要求,需确认现场的工况环境,判断安装现场是否有强干扰或振动,如有,请在选型的时候提出,我司会根据具体情况对产品进行抗干扰和抗振动处理。

9、判断安装现场是否有压力冲击。

瞬时的压力冲击,会引起流体以高速度运动冲击压力感应膜片,过大的动能冲击附加压力造成大的压力过载。如存在压力冲击现象,请在选型的时候提出,我司会根据具体情况对产品进行压力缓冲处理。

网友A:
还有附件?在哪儿呢。。。。。。。。。

楼主:
不好意思,点错了,没有附件。变送器相关交流请加QQ763243670,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