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输出问题

楼主(2015-03-30):
欧姆龙PLC怎么实现输出点通1秒断1秒?

楼主:
给一个启动信号,然后输出点通1秒断1秒,循环下去

网友A:
实现这个应该有很多方法,下面是其中一个。

用2个定时器反复切换。

网友A:
我上传图片了。看不到吗?

网友B:
仿真的?还是截图?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3/613313_1.shtml

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上传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