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越级跳闸原因

楼主(2015-03-30):
家中出现越级跳闸现象,部分员工不明白原因,解释起来含含糊糊。本人就越级跳闸原因总结了分析了以下原因供大家参考学习。

第一种情况:主开关小于分开关负载总和。
第二种情况:主开关有漏电保护装置分开关没有,当用电器漏电大于等于30毫安时主开关跳闸。
第三种情况:经常带负荷操作主开关导致触电碳化接触不良后电阻增大电流升高发热跳闸。
第四种情况:主开关下端只分开关上端有绝缘降低或电流过大造成绝缘皮碳化现象形成软短路。
第五种情况:主开关脱扣电流小于该开关的标注电流。以上情况排除后,可以肯定是分开关的分励脱扣时间大于了设计分励脱扣时间。一般DZ系列的空气开关分励脱扣时间是t<0.1s,也就是说开关长时间使用当初分流、分时的设计模式已经改变,要更换一个分励脱扣时间小于上一级开关的分开关。
越级跳闸原因分析补充纠正;
关于开关越级掉闸故障一般来说都属于短路故障,因为住户家中的开关一级保护类型,既过负荷热

保护。就是说当住户家中用电量大(约设计额定负荷的1.12倍)且时间超过一定时限(约15分

钟)分户总开关因过热导致热保护元件变形动作掉闸。而楼层总闸开关有二级保护;一是热保护

(过负荷)二是速断保护(短路)。当住户家中有短路情况时,分户开关不会掉闸,楼层总开关

短路保护即会动作掉闸。因为短路电流远远大于过热电流,所以会造成越级掉闸。

网友A:
说的比较全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比较全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