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846的b12为ON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5-03-30):
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下,小弟刚入门台达

网友A:
你表述的不清楚,这段程序是做通讯使用的。如果单纯要问为什么D1846 b12为什么会On,是因为H1000赋值到1846后,b12位为ON了。

但是还要结合程序总体来看,里面的数值是随便定义的,多数是为了站站之间的数据交互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