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故障处理

楼主(2015-03-30):
在工控中,一般遇到SF,BF红灯亮怎样处理?

网友A:
把SF  ,BF亮红灯的含义知道,一点点查啊,有诊断的啊

楼主(2015-05-18):
引用 网友A:
把SF  ,BF亮红灯的含义知道,一点点查啊,有诊断的啊

谢谢,一点点查没错,但是有没有快捷的方法,比如:常见的是某个模块出故障,能不能推荐一下从什么地方着手。

网友B:
断电重启,硬件诊断,最后更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