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线编码问题

楼主(2015-03-30):
请问下朋友们那个伺服驱动器的编码线是统一的还是各个厂家都是有各自的编码的?是否不能够通用的?

网友A:
    如是标准的 编码器 接线定义会是一样的,但也有很多的编码器接线不是标准的,会有区别 的,我们进口设备上就有很多非标编码器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是标准的 编码器 接线定义会是一样的,但也有...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