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途功能调用存储区

楼主(2015-03-31):
用的博途13,做了一个功能调用,把里面的临时存储区temp,先定义一个bool变量,然后用它驱动定时器ton,主程序里面调用后,无法实现定时功能,定时器不工作,去掉bool,改用M0.0,就可以实现,

网友A:
临时区TEMP就相当于宾馆客房,你住的时候就是你的(调用功能),别人住的时候就是别人的,而M0.0相当于全局变量,西门子如果使用习惯了,你无法适应其他品牌了,因为其他品牌在功能中是不能使用全局变量的。

所以针对于你的情况,合理的情况是这样的,使用功能块而不是使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