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按键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31):
ABB按键没反应

请教各位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A:
是否有组合按钮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组合按钮操作!

以前是外接电位器的,但是现在电机不转了,更换电位器也没用了,变频风扇不转,是不是变频电源部分有问题啊,怎么测量知道吗

网友B(2015-11-07):
风扇坏了,需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