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过松下PLC的大神

楼主(2015-03-31):
   小弟刚开始接触松下PLC,在使用FPWIN GR软件编写梯形图的时候,发现不能像三菱那样直接敲指令输入的。请问下松下编程软件怎么用,不会要一个一个指令点吧

网友A:
我也不熟悉,我就是一个一个指令点的。。。。。。

网友B:
先一个一 个点吧!稍后。。。

网友C:
日系都差不多 有相似之处

网友D:
在功能栏那里有《文本输入模式优先》这个功能,点击用这个功能就可以直接敲指令输入了,但有点不一样,比如三菱的是LD,而松下的就是S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功能栏那里有《文本输入模式优先》这个功能,点击用这个...

 谢谢!我还以为要用快捷方式输呢,呵呵!!在请教个问题,在哪里设置一行输入的触点更多点呀?

网友E:
请教各位大侠,我有一个松下FP1-C56PLC打开电源运行指示灯不亮,只亮PROG和ERR.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各位大侠,我有一个松下FP1-C56PLC打开电源...

 查找下故障手册,或者问下供应商技术支持吧

网友F:
松下编程软件右上角帮助里面什么都有,怎么操作,所有指令用法说明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