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输出故障

楼主(2015-03-31):
电动车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不稳定上下浮动较大一般从42V到55V左右,输出电压应该是48V的。所以电动车就充不进去电。请问哪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直接更换一个新的 充电器吧,才 35 大洋

网友B:
换吧,这些东西都没什么修的价值

网友C:
有时间有兴趣拆开看看,兴许有收获!看看是否电路板虚焊!

网友D:
楼主你好

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小汽车?

楼主:
电动车。就是学习学习!!!!!!!!!!!

网友E:
充电器电压不是稳定的,内部电路控制充电电流,如果是稳定的电压输出,就不是合格的充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电压不是稳定的,内部电路控制充电电流,如果是稳定...

在空载的时候应该是稳定的吧,48V充电器应该在5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