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伺服回原点的控制

楼主(2015-03-3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给设备做个伺服回原点的动作,就是遇到左右限位时,自动向反方向寻找原点怎么做.我用的是B2系列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A:
这个与伺服电机无关,需要PLC做程序控制(PLC有专门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伺服电机无关,需要PLC做程序控制(PLC有专门指令)

用的哪款PLC

网友C:
对了是PLC程序控制的问题

网友D:
要用程序来改变方向。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用PLC程序解决了,但伺服驱动器也有这种功能,

网友E:
伺服驱动器如何实现的, 可否略作介绍啊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用PLC程序解决了,但伺服驱动器也有这...

网友F(2020-08-29):
楼主可以说一下咋弄的吗?

网友G(2020-12-06):
PLC程序控制

网友H(2021-07-31):
自私,只知道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