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求达人帮忙

楼主(2015-03-31):
遇到一个小设备用的正泰JSS48A时间继电器

可是设定时间总是乱七八糟

比如设定三秒   五位分别为 0 3 S 0 0

不行!

计时器TMD还十进制往上累加    请问后两位设定的数字表示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二手设备   不知道之前什么状态

网友A:
对着说明书设定试试啊

楼主:
旧设备   没有说明书

网友B:
是不是参数设定有问题,找找看有没有说明书,不是的话,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C:
坏了,买个新的

网友D:
前边是多少时间后动作,后边是动作要持续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