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协助小弟解决屏的通讯问题 急! 急!

楼主(2015-03-31):
请问大侠们: 用屏通的触摸屏可否实现多个触摸屏同时控制一台PLC(触摸屏程序都一样)或者是1台触摸屏可以控制多个PLC(PLC是同种型号,) 如果可以实现我应该如何操作,应注意哪些地方, 如果有案例请发到本人邮箱2320761350@qq.com  感谢大侠们

网友A:
问下版主,这品牌屏没接触过。

网友B:
屏通的触摸屏 是哪产的呀 ? 有手册不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通的触摸屏 是哪产的呀 ? 有手册不 ?

台湾产的!

软件使用手册:链接:http://pan.baidu.com/s/1dDjdnsH 密码:8hr3

网友C:
两个功能完全 没有问题!

关键是您是通过串口还是以太网通讯?

两者谁说差不多,但是架构不同,通讯效率会不一样!

网友D:
有说明书吗?应该是可以的,说明书上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说明书吗?应该是可以的,说明书上看看

有, 请看软件使用手册:链接:http://pan.baidu.com/s/1dDjdnsH 密码:8hr3

软件 可在本版 下载!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功能完全 没有问题!关键是您是通过串口还是以太网通...

首先感谢回复,我原本打算使用RS485通讯方式的, 被你这么一提醒我到想到了使用以太网,

因为如果使用以太网的话 其它HMI只要访问IP地址就好,这样一来 我都不用考虑到我后面买的触摸屏是否可以一起架起来咯,帽帽的问一句  如果用以太网的话HMI是否会有限制?还是只要访问IP就行, 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功能完全...

客气!

HMI要用网口!哈哈!

多HMI连1台PLC, HMI连接通过交换机连接,IP地址填对就好!

一台HMI对多PLC,只需在HMI内新建多个'连接'即可,IP填PLC IP。

如对通讯要求不高,可使用485  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zhuiqiu自动  引用 cerma...

感谢你解答!昨天我在屏通技术的协助下完成了这个项目的方案, 真心感谢屏通的服务, 杆杆的好!

网友E:
屏通技术回复很及时,希望可以一如既往

网友F(2021-01-07):
fx3g+fx3u-485adp-mb與pt2070-wst4b連線設定

求PLC參數設定及人機連線屬性頁的設定

网友G(2021-03-01):
借楼请教,我用昆仑的TCP1061ti通过什么方式控制多台三菱FX3U系列PLC并和PC端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