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控制器和第三方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5-03-31):
请问各位大神

    有人用过安川的MP系列控制器和第三方的触摸屏软件通讯的吗?

    怎么通讯的?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通讯。

       请问,您使用的第三方触摸屏支持哪些通讯协议?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5-07-10):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

请问,上位机采用PC+ VC编程来做界面,下位机用MP2310 ,这两者之间该怎么通讯?或者说上位机怎么访问MP2310的寄存器里面的数据?

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通过modbus通信协议进行通信,物理层选以太网或RS485都可以,具体案例可以参考我们资料:机器控制器MP2000通信模块用户手册 SICPC880700-04B ,官网(www.yaskawa.com.cn)有下载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和proface通信最简单!直接cn3插头插上就ok!地址可以看proface资料!通讯程序都不用写的!可以修改,监控驱动器参数!报警等.....

网友(2018-04-04):
安川mp2310运动控制器与西门子精简触摸屏通讯设置,利用MODBUS TCP/IP协议,是如何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