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目前较好的有哪几种?

楼主(2015-03-31):
     目前我公司使用的温度传感器是PT100电阻传感器。主要测量的是水温和食用油的温度,测量范围在-30到300摄氏度之间。传感器测量后通过温控表显示出来达到控温效果。

     目前觉得之前用的传感器测温不是很准确,想向大家咨询一下,目前哪种传感器更精准一些,并且讨教以后温度传感器的发展趋势?哪种传感器会更适合我公司?

网友A:
“觉得准确”?何为“准确”?

采用“任何温度传感器”“显示温度”和“真是温度”都不同,只有用精度高的测量设备才能确定精度低的测量值得误差。

网友A:
对于你的应用pt100我认为足够用。如果加入你用水银温度计测量是100度,而你的仪表显示是98度,仍不能说PT100不准确,因为你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点测量!

网友A:
要想测温准确,你必须使测量点附近温度均匀,而静止的液体通常温度不均匀。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加热系统设计有缓慢的流道,以及搅拌器的原因。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我想问下其它哪种可以替换PT100呢?

网友A:
如果你希望温度恒定在50度+-1度,可实际总是在偏差大于2度,甚至5度。其原因在于控温系统问题:温度不均、加热/冷却能力不够,控制器或参数问题。

网友A:
温控系统通常比较简单,但如果你对调节时间和偏差有高的要求,就比通常考虑的和认为的要复杂的多!

网友A:
替换pt100,不是不可以。但你的测温范围不过-30到300,很在如果采用热电偶反而灵敏度下降。每个传感器都匹配规定的测温曲线,如果你用过west等温控器你应该知道,并非直接换传感器就行,参数必须调整!

网友A:
如果你用热电偶,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安装的原因,其不准确度更大。这是因为热电偶对传输距离和温度补偿有要求。

网友A:
在你目前情况pt100是合适的选择(经济和控制要求方面),唯一要做的是要保证PT100符合标准。一般只需校正0度和100度时的电阻值即可。冰水混合平衡时将pt100插入水中电阻值应为100欧,在100度时的电阻值,在网上可以查到。

网友A:
热敏电阻也有很多不同类型,但你的应用,用pt100足够。

楼主:
嗯!您说的我都记下了。前辈我有个问题,温控表为了控制温度更精准都需要自整定一下。不过客户有时候不太会用。不知以前辈对目前发展的了解是否有无需整定的,更简单一些的温控设备。

网友B:
PT1000的灵敏度和精度比PT100的要高,可以尝试一下啊。

网友C(2017-02-06):
当然是以太网支持POE供电的温度传感器毕竟好了,国内质量口碑相当优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