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Haiwell(海为)快速问答分享

楼主(2015-03-31):
1、问:海为PLC编译程序显示框中: 正在编译:错误数:0 警示数:0硬件配置:69程序144使用空间:213 CPU模    块:HW-S24M2R程序空间:16000 硬件配置:69 程序144  使用空间:213的含义。

   答:【硬件配置:69】指硬件配置占用69字节,【程序144】指程序占用144字节,【使用空间:213】指合    计使    用213字节,【程序空间:16000】指该型号可以使用的空间总数。

2、问:在仿真的时PID输入值与,为什么输出值无变化呢?

   答: 这是因为仿真时,输入值不是连续变化,而且输入值前后变化的偏差不明显,因此输出值无变化。    PID    控制是根据输入值与设设定值的差大于死区值,输出才调整。

3、问:如何保存地址状态表,以便下次调试时使用?

   答:“地址状态表”等调试信息会与工程项目文件一起保存,按工具栏“保存”按钮即可,如果未保存退    出软件时系统会提示你是否保存,下次打开工程文件可以继续调试。

4、问:初始寄存器里的值下载后, 在运行中把值修改了。那么重新上电后,初始寄存器里的值是最初的      值?还是修改后的值?

   答:初始寄存器表下载到PLC中,在运行过程中修改了寄存器表中对应的寄存器值,重新上电后,初始寄    存器表中对应的值是你最后修改的值,不是寄存器表里的初始值。

5、问:如何通过编程软件查看和修改寄存器的值呢?

   答:先将数据线将PLC与电脑连接上,打开海为编程软件联机,后点“在线监控”按钮,进入在线监控状    态。然后点“地址状态表”,打开后输入寄存器地址如V1001就可以看到数值并可进行双击进行强置修改    了。

   更多海为快速问答请登录海为官网:http://www.haiwell.com/newslist.asp?nid=12

网友A:
海为这个产品用了有一段时间了,感觉还不错,通讯很方便。

网友B:
下载回去看看,好好研究一番,谢谢楼主!

网友C:
前段时间刚学习使用,模拟量  软件很好用!

楼主:
问:用HW-S16M2T作主机时,只要程序中有FTC指令,ERR就亮起红灯,且在线监视PLC状态时,消息窗口提示:系统错误:96 非法指令ID. 在与上述完全相同的硬件系统下,若程序中无FTC指令时,则下载、运行、在线监控,都很正常,产生上述情况的可能原因有哪些?

答:这是以前PLC不支持新的指令功能造成的,只要从我们网站上下载16M2T的PLC升级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D:
一直说试用一下这款   结果人家没给机会

网友B:
一般海为搞活动的时候会有免费试用,我之前免费试用过,听说近期海为H系列的也要举办免费试用活动

引用 网友D:
一直说试用一下这款   结果人家没给机会

楼主:
问:要批量复位定时器和计数器,需要用什么指令呢?

答:ES系列主机中复位定时器和计数器用RST指令,不支持批量复位指令ZRST。HN主机可以用批量复位指令ZRST。

楼主:
问:海为PLC型号的命名有什么规则?

答:举例如下:

楼主:
问:海为新外壳的扩展模块都有带RS485接口吗?支持什么协议呢?

答:除8点开关量模块以及H04DT模块外,其他模块均带一个RS485通讯口。支持Modbus协议,可做远程IO使用。

楼主:
问:现场H32DT的传感器接入方法与温度值的显示需要注意哪些呢?

答:1、在H32DT模块上电后,如果该通道没有接任何传感器则通道指示灯为灭,使用时按先后顺序接入传感器,读到的温度值顺序写入寄存器(通道1为CR16~31,通道2为CR32~47),传感器接入间隔时间需大于10秒。排列好的传感器顺序为掉电保持,更换某个传感器不影响其它传感器顺序。

2、如果断开通道的所有传感器则通道指示灯灭,该通道的16个温度值显示最大值1250。

3、如果通道上面的某个传感器故障,则该通道指示灯闪烁报警。报警信息存放在CR50和CR51中。

4、H32DT模块首次使用时,若通道先接入超过一个的传感器再上电、模块将自动搜索所有传感器,并按随机顺序写入寄存器中。因此,建议按照1的方法顺序接入传感器,这样才可以确定该传感器对应的温度值的CR号。

网友C:
海为H系列的也要举办免费试用活动   什么时候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海为H系列的也要举办免费试用活动   什么时候出来啊?

同问,啥时候出来呀,期待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为H系列的也要举办免费试用活动   什么时候出来啊?

谢谢您对海为的支持,我们H系列免费体验活动近期会举办的,尽请期待!

网友E(2015-05-05):
引用 网友B:
一般海为搞活动的时候会有免费试用,我之前免费试用过,听...

H系列的试用还没有开始,请大家别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