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5-03-31):
西门子s7-200与电脑用6ES7 901-3DB30-0XA0连接,没有ppicable选项,应该怎么办

网友A:
看似已经安装了,你可以卸载之后再安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已经安装了,你可以卸载之后再安装下

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已经安装了,你可以卸载之后再安装下

插上去后没有相应的com口出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USB电缆?

一般不需要安装驱动的,问下你的编程软件是SP9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USB电缆?一般不需要安装驱动的,问下你的编程软件是...

,我插入usb后,设备管理器没有出现新的com口,安装驱动总是失败。

网友B:
要用西门子专用的电缆线,是不需要装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西门子专用的电缆线,是不需要装驱动的

用的是这个电缆线

网友A:
你看这个地方,是否有变化

USB电缆不会出现COM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个地方,是否有变化USB电缆不会出现COM口的

插上去之后刷新了,但没有变化

楼主:
双击刷新之后,搜索

搜索不到,应该怎么办

网友A:
你加我QQ,我给你远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