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下雨天压力变送器就不准,降低,怎么办

楼主(2015-03-31):
一到下雨天压力变送器就不准,降低,怎么办,测量负压的,

网友A:
能不能增加测温升温装置  始终保证压力变送器周围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增加测温升温装置  始终保证压力变送器周围的温度

现场直装的,PDS压力变送器,没有仪表箱,三条同样的生产线,同一个位置出现这样故障,别位置同样压力变送器使用正常。

网友B:
能换新的变送器了,估计坏了

网友C:
1、楼主呀,,,

       您测的是负压呢 ,您讲:“一到下雨天压力变送器就,,,降低”

       这让大家,

       搞不清楚您讲的“降低”,方向是指向那边的鸟

       是朝压强0MPa跑咧? ,,,还是朝压强﹣0.1MPa 那端跑咧

2、您把下雨引起测值超那边跑咧讲清楚,,俺才能号脉找准病是犯在哪

网友D: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压力变送器 此产品用了多了

网友E:
估计楼主用的变送器不是绝压变送器而是差压变送器,这样的状况用在炉膛压力的检测中较多,由于炉膛的压力维持在负压和正压之间的零压力之间波动,所以其是一个微小的压差负压变送器。

而这样的变送器大部分负压测测量孔为了防止灰尘进入都有一个塑料的保护帽罩着,但不是绝对的密封,负压测能够与大气想通,如果下雨则有可能这个防护帽积水造成水封现象把负压测与大气隔绝,因此压力变送器测量不准,造成炉膛压力检测数值波动很大。

前年偶厂刚刚投产的常减压就是遇过此等问题,一到下雨天炉膛压力就不准,一晴天就好了,好多次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次周末偶值班下雨也是如此,到达炉区维修时发现这个问题后,把防护帽钻了一个小孔,然后变送器上方找了个铁皮挡雨后好了,第二天反映给领导,后来变送器上方都做了防雨罩在没有出现以上问题,注:现在的炉区平台都不是防雨的铁皮平台而是镂空的铁栅栏式的平台,不知什么原因,造价非常高。

网友F:
六楼正解,。。。。。。。

网友G(2015-07-13):
最好能将与大气相通的那个眼向下,这样能防止凝结水。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C:
楼主好久木来,神马情况?

我猜楼主可能被4~20mA给电死咧

还可能楼主去动物园玩,被母猩猩,给留宿回不来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