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西门子程序如何理解

楼主(2015-03-31):
      OPN   DB 240
      L     #I_GroupNumber
      L     0
      ==I
      A     DBX    0.1       // 从这里开始
      AN    DBX    0.0
      S     DBX  100.2
      S     DBX   40.1
      R     DBX   40.0

      A     DBX    0.0
      AN    DBX    0.1
      R     DBX  100.2
      S     DBX   40.0
      R     DBX   40.1     //  到这里结束,这段程序是什么样的结果,请高手解答

      A     DBX  100.2
      JC    Chk
      SET
      R     DBX    0.2
      R     DBX  100.0
      L     0
      T     DBW   42
      T     DBW   44
      JU    end

楼主:
补充条件:

第一种情况:

 #I_GroupNumber     的值等于0

DBX    0.1 为true

DBX    0.0为False

第二种情况:

 #I_GroupNumber     的值等于0

DBX    0.1 为False

DBX    0.0为true

以上两种情况下DBX  100.2  / DBX   40.1 / DBX   40.0 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如何理解

网友A:
       A     DBX    0.1
      AN    DBX    0.0
      S     DBX  100.2
      S     DBX   40.1
      R     DBX   40.0

常开触点DBX0.1串联常闭触点DBX0.0,如果接通则置位DBX100.2、置位DBX40.1、复位DBX40.0.

      A     DBX    0.0
      AN    DBX    0.1
      R     DBX  100.2
      S     DBX   40.0
      R     DBX   40.1

常开触点DBX0.0串联常闭触点DBX0.1,如果接通则复位DBX100.2、置位DBX40.0、复位DBX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