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哪家强?不测怎么知道!

楼主(2015-03-31):
看了不少贴,到底传感哪家强?不是扯淡就是广告。我想做个测评视频也许是个很好的办法,就从最常用的电感接近开始。反正单位里有检测仪器还有点经费。先做进口品牌对比(再做国产国产对比,再做进口国产对比,再做真假对比)。那么问题来了。。。各位童鞋,
进口品牌有哪些推荐的?还有测哪些值有建议的么(IP等级,响应时间,磁滞。。。)?

网友A:
其实传感器出厂的时候,厂家自己都做过测试,数据也是公开的。

但是,每个实验环境是不一样的,换个环境可能某些参数会变化。只有最合适的传感器,没有最好的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传感器出厂的时候,厂家自己都做过测试,数据也是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

完全同意大家的观点。我想做的是在同等条件,各个品牌的实测参数。

确实是这样,哪家好本来就是个伪命题!

再次感谢

网友C:
测评还是挺有用的,最好切开来看看内部构造,看看哪家的构造质量好

网友D(2015-07-17):
为什么一定要用进口的,国内的好多品牌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世界水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