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自学习带电问题

楼主(2015-03-31):
请问各位朋友们,伺服电机在静态学习和动态学习的时候测量到电机对我们人有两百多伏的电压,请问这个电压是哪里来的,是否对人有危险啊?还有就是电机没接地。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谢谢!急啊!!!

网友A:
自学习本来就是通过电流,来计算这些的。所以一定有电的,这个和接地没关系。就和马达运转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B:
测量点是电机的什么位置呀?外壳还是接线端子?

网友C:
自学习就是采集电机的电感、电阻、相位等参数,驱动器针对参数优化驱动而已!

不通电你能收集这些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学习就是采集电机的电感、电阻、相位等参数,驱动器针对...

那这个电压对人有害吗?要是碰到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点是电机的什么位置呀?外壳还是接线端子?

测电机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学习本来就是通过电流,来计算这些的。所以一定有电的,...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