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电路板输出端短路烧坏

楼主(2015-04-01):
现有一台欧姆龙PLC电路板输出端烧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 10多年的老师傅也说从没遇到这种情况。

求各位大神分析,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突然烧坏还是什么情况   还有这台PLC是在设备上运行还是闲置   运行了多久

这些都没有说清楚   别人也无法判断    当然操作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输出回路故障肯定是有大电流高电压进入了,或者负载为感性负载断开时有反向电压。

网友C(2015-05-14):
提醒你换新的咯,这种只能问客服咯,或者去工控商务网看看新品咯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