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7.0 sp3 亚洲版变量怎么扩容

楼主(2015-04-01):
安装的wincc 7.0 sp3 亚洲版变量只有128个,怎么增加点数,重新授权也不管用,怎么删除原先的授权?安装在C盘中,但就是找不到,显示隐藏 文件还是找不到,但把别地方的授权拷贝到C盘的时候就会有替代原先的文授权文件,说明在C盘还是有授权的,最主要的是125个点太少了,根本不够用,跪求解决方案,

网友A:
授权问题,换个授权就行了。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就能看到你的授权了。授权一般在C盘AX NF ZZ文件夹下,显示隐藏文件就能看到。

网友B(2016-11-01):
把以前的128删掉,然后再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