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机 问题

楼主(2015-04-01):
大家好,问个电机停机的问题。

电机一共有几种停机方式?

每种方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只知道,自由停机,和减速停机..

网友B(2015-09-13):
两种方式停机。

  1. 断电。

  2. 过载。

网友C:
楼主问题太大,无法回答!制动方式有三种:机械制动、能耗制动以及反向制动。区别见名字就应该清楚了。

网友D:
从问题字面理解,电机停机方式只有一种──断电。

如果指制动方式,对电机说:有能耗制动、反接制动和发电制动。

网友B:
楼上啊楼上。为何你不算过载停机呢?一个正在通电的力矩电机堵转了,不就停了吗,也没断电啊?

网友E:
这问题,到底是问什么的没说明白

网友F:
机械制动和电机制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上啊楼上。为何你不算过载停机呢?一个正在通电的力矩电...

这么说就是,电机停机方式就是两种停机方式,一种是正常停机,一种是故障停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啊楼上。为何你不算过载停机呢?一个正在通电的力矩电...

停转了就是停机吗?伺服定位那能叫停机吗?

网友B:
明明都说停了,还不算停了啊?

不动了,算不算停?你想想?

网友H:
 反接制动、能耗制动和回馈制动

网友I:
减速停车。自由停车。减速停车加直流制冬动

网友J(2015-12-25):
自由停止,紧急停止,正常停止。其中正常停止带有不错的自锁力度。紧急停止不能自锁。

网友K:
直接停机  减速停机

网友L:
电机停机主要两种:自主停机和自由停机(即断电无动力停机)

自主停机有分外部和自身动力停机,外部是刹车,自身动力以反向动力停机或再生动力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