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通信怎么组成

楼主(2015-04-01):
DeviceNet通信是怎么组成的,有没有相关学习资料,请高手指教

网友A:
CPU、DeviceNet主站模块、DeviceNet子站模块

网友B:
一般主站模块是要依附主站PLC的CPU。模块轮询从站,把数据放到CPU的存储区里面。从站模块有的需要依附从站PLC的CPU,也有不需要CPU的远程从站(远程IO)~

网友C(2016-09-09):
小学徒到处学习一下,感谢各位大师!

网友D(2017-09-09):
有对应资料吗?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E(2019-07-1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