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伺服MR-J3-40A 转矩限制设置

楼主(2015-04-01):
现有一台三菱MR-J3-40A伺服驱动器,设置完PA11和PA12之后,TLC报警是不是ALM一定报警?TLC是一个什么点?一般有什么用?

网友A:
TLC在位置模式下是转矩限制

网友B(2018-02-25):
引用 网友A:
TLC在位置模式下是转矩限制

到达限制的转矩后会不会报警?

网友C(2018-09-26):
超过限制的转矩后立马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