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和PLC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5-04-01):
公司最近在开发一台自动检测包装机,需要用到4个伺服马达做普通的定位控制,想请教下各位高手,用哪款PLC合适,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有太多选择,需要外包吗?如需要加qq517558245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合信PLC与伺服驱动,合信最近推出专门针对包装行业客户的专用解决方案,参考链接:http://www.co-trust.com/cn/fang_show.php?id=38。如果有兴趣,可以致电我司服务热线400-700-4858咨询技术细节,我们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考虑<此处内容被屏蔽>了解,提供选型方案。

网友C:
我看到的一些包装机用的plc大多都是欧姆龙、三菱的。伺服一般是松下的。不是道是价格问题还是日本的plc在包装上有优势。

网友D:
推荐你2款~欧姆龙CP1H,性价比高第1推荐!还有就是台湾一款永宏,4轴920K,我弄过,比较有特点,好用!有兴趣QQ384979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