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连接plc

楼主(2015-04-01):
我用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接到plc中的高速计数器接口。选择的是正交的方式。可是计数器一直没有显示。plc输入端也一直不亮啊!我的编码器是接了24v电源的呀!可是为什么就是不能计数呢?

网友A:
在编程软件中要设置为高速计数器啊

网友B:
PLC输入端也一直不亮,你要查看一下接线,公共端点接好了吗?

网友C:
输入端不亮,检查接线,包括PLC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