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以连接摄像头的触摸屏吗?

楼主(2015-04-01):
有可以连接摄像头的触摸屏吗?  (监控PLC,同时,还需要通过摄像头查看现场情况!)
我查了一下,基本上可以连接视频信号的触摸屏,价格都在8000元以上,包括维纶,步科等;
如果是这么贵,我不如上工控机了!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触摸屏方案?
比如,有USB主口的触摸屏,连接USB视频转换摄像头?
因为有USB主口的触摸屏,都可以连接打印机,道理上应该可以连接摄像头呀!
请教有相关经验的前辈,给出合理方案!
谢谢!

网友A:
很多的

价格高一点

撒大声道

网友B:
直接连接摄像头,这个成本的确很高

我见过用威纶通的触摸屏,也就是千把块的屏

可以通过PLC控制切换显示三个摄像头的的画面。

具体没仔细研究。

楼主可以咨询哈相关供货商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接摄像头,这个成本的确很高我见过用威纶通的触摸屏...

 多谢!

我就是需要相关信息!

做项目选型,就是需要多找资料,多比较,敢想,敢做!

网友C(2016-09-24):
也在寻找相关产品,有合适介绍,

网友D(2018-01-07):
我也想找这个触摸屏  121160559@qq.com

网友E(2018-06-22):
厦门海为的可以,,!你可以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