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用PLC实现多个点的温度数据采集与存储

楼主(2015-04-01):
  只是做实验数据采集,大概10个点,每十分钟采集一次,然后不知道怎么存储,忘指点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可以查查一些智能仪表,看看有没有带存储功能的。

有些智能仪表可以巡检多路温度数据并存储。

你的需求不用PLC,应该有用单片机开发的板子。

智能,就是内部写了程序。没CPU是没法完成的,而且还要存储。

网友B:
数据采集模块加通用组态软件或是触摸屏都可以了

网友C(2015-05-12):
卷烟机械设备零配件优质优价供应:普陀机组烟草机械零配件、GD机组烟机备件、帕西姆机组卷烟设备零配件。              殷工:13305527381/QQ:171372319

高敏电控检测阀     781971400000EB6110             1171563EB6110

磨刀电机     868438300001EA6010

温控器     433997500001EN5410

编码器     208074500001EN5360

漏气检测     789357410300EB5510

白纸接驳器     205748400003EM5310

水松纸检测器     205761100001EN5310

灯     454965100000EN7220

灯管     207914300000EN7220

检测管     722840600002TA2560

离合器     205926600000EN6130

离合器线圈     205916900000EN6130

离合器摩擦片     189713600000EN6130

离合器线圈     189693800000EN6130

光电开关     820126900000EN5380 214969900000EN5380

光电开关     820116100000EN5380

光电开关     205772700000EN5710

光电开关     193671910200EN5380  820123400000EN5380

电磁铁      206147300000EN6140

接近开关     192730200000EN5710

电机调速器     213853000001EN8420

电机     197364900000EA5050

色标传感器     214984200000EN5380

电容传感器     294292500000EB0015

缺嘴、空头检测器     386387510301EB5910

电机     1984349EA101010900

电机     199651700000EA5050

离合器线圈     189693800000EN6130

静电消除器     200308200000EN2180

FLO烟支检测器       386387500001EB5910

控制板      VCY0201

控制板      VCY0202

控制板      VCY0221

控制板      VCY0231

中央处理板     VCY0212

网友D:
如果是改造的话直接用ZIGBEE模块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