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ZJW3-SETUP151伺服设置软件怎么和MR-J2S-10A伺服通讯?

楼主(2015-04-01):
三菱MRZJW3-SETUP151伺服设置软件怎么和MR-J2S-10A伺服通讯?软件怎么设置?需要注意什么?跪求各路大神支招?线都按照说明书接好了就是通讯不上啊?显示通讯超时?

哪位大神有该软件的中文说明啊?

网友A:
太专,太实际,没搞几下;是不行的。

网友B:
现在还用J2伺服,很难找到相关资料,建议把它成套更换成J3或J4的

楼主:
回复内容:现在通讯上了,都是被说明书坑的啊,他把D-SUB9和D-SUB25的接线图对应错了,误人子弟啊,害的老衲昨晚查了一晚

引用 网友A:
太专,太实际,没搞几下;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内容:现在手上有几套J2的伺服啊,想玩一玩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用J2伺服,很难找到相关资料,建议把它成套更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