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旋变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4-01):
伺服电机旋变是什么意思。初次接触伺服。

网友A:
旋转变压器,输出电压正比于转速,常用于旋转速度反馈。这东西在伺服里并不常见,常见的旋编,旋转编码器,用于旋转位置和速度的反馈。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是,但是不是电压正比与转速的,好像基频频率正比与转速,然后,这种编码器一般用于环境恶劣一点的环境,特别是电机轴震动大的环境

网友A:
谢谢楼上订正,输出电压与转速正比的是测速发电机。旋变输出电压是固定的,变的是频率。

网友C(2016-07-14):
旋转变压器是可靠性最强的位置和速度反馈元件,高端伺服电机、机器人、航空航天领域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