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 的专用40046输入疑问

楼主(2015-04-01):
在DX100弧焊或点焊系统运行中时,专用输入40046为ON时,会怎么样?是不是机器人会移动但不能进行点焊或弧焊?

网友A:
不会动的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这个信号不是启动命令。

    这个信号ON时,任务执行作业命令。

    在调整阶段,仅确认动作的时候使用。

    操作条件画面的[检测`设备锁操作]上显示[禁止]的时候操作无效。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这个信...

这个信号为ON时,工作命令不执行,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类似空运行。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

那就是跟我说的机器人会移动但不会点焊或弧焊一个意思了,是不是

网友C(2016-10-12):
有没有中文的IO说明啊!急须一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