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GATEWAY问题!!!急!!

楼主(2015-04-01):
FSGATEWAY2.0或FSGATEWAY3.0在WIN7下修改任何参数保存时弹出附件1“拒绝访问”,并且有击“Configuration"时,新建菜单(附件2)中的任何项目都没反应,求助!!!

网友A(2015-10-3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其他的驱动都没问题,只有FSGateway不能修改,也不能删除!!求解

网友A:
3.0和2.0版本的 FSGateway驱动,不知道是有BUG,还是安装的不对,就是用不了。你换个1.5版的就可以了,我换了1.5的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