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连接错误

楼主(2015-04-01):
威伦触摸屏与三菱PLC连接总是提示连接失败,前一天还连接成功的,今天就不行了,求大神助攻

网友A:
检查连接用的电缆是不是有问题,接触不良之类的。触屏和PLC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B:
这个是否是参数设计问题?

网友C:
没人动过程序的话只能从硬件着手,首先检查连接电缆。

网友D: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E:
可能接触不良

检查接头

网友F:
1、检查一下接地线是否良好

2、设备外壳是否与DC24V短路

网友G:
是不是触摸屏的地址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连接用的电缆是不是有问题,接触不良之类的。触屏和P...

三菱3U+威伦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接触不良检查接头

谢谢了,应该是接触不好,一会好一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