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主板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5-04-01):
请问有朋友遇到变频器死机的问题吗?死机的时候变频器的显示盒一直定着,一个或几个数码管一直亮着,怎么按都不行,重新上电又正常了!会不会是干扰引起的啊?还是变频器主板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差造成的?请大神们支招,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一下啊?谢谢

网友A:
这个情况遇到过,也可以联系下厂家,是否可以刷新程序版本。

网友B: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这样的情况不应该出现,变频器都是干扰其他设备,还有它抗不过的!这种应用了30年的技术,现在越来越成熟,怎会出现这样情况!建议换其他品牌,也把这个品牌暴露,大家不用。

网友C:
可能你变频器本身出现问题了,只是问题还没彻底的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