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与多台PLC通讯流程,RTU模式怎么设置?

楼主(2015-04-01):
1.labview如何用RTU模式与PLC通讯,我用ASCII模式通讯都好好的,用RTU模式就是没反应,不知道还需要设置什么,我用的是台达的PLC SS2系列,COM1。                                                         2.labview如何与多台PLC通讯,流程是怎样的,我这有RS232转RS485模块,哪位大侠有类似的labview程序能分享给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A:
PLC  的M1143 需要设置ON,PLC才是RTU模式,多台只需将通讯地址设定不一样,指令对应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  的M1143 需要设置ON,PLC才是RTU...

COM1:

通讯格式由 D1036设置。(b8~b15) 并未支持

M1138 通讯设置保持。

ASCII / RTU 模式设置 M1139

COM2:

通讯格式由 D1120 设置。

M1120 通讯设置保持。

ASCI I/ RTU 模式设置 M1143

COM3:

通讯格式由 D1109 设置。(b0~b3、b8~b15) 并未支持

M1136 通讯设置保持。

我用COM1

指令:MOV H87 D1036        字符串是::0106140C0087520D0A

SET   M1139           字符串: :01050C73FF007C0D0A

 这样就可以用RTU模式格式的字符串通讯了吗?

另外设置主站与从站是怎么设置,谢谢!